楼主(2006-12-29):
谢谢各位老大啦

网友A:
有好的方案拿出来大家分享。我也急需该方法。

网友B:
有很多方法可以实现,如使用计数器指令,或使用微分指令和保持指令等

网友C:
偶有3个程序,需要可以加我QQ,102918。

网友D:
很简单,用一个二分频程序就可实现。

网友D:
请问哪有OMRON仿真软件

网友E:
ld x0 (R上升缘)
and m0(Not)
set m0
ldx0(R上升缘)
and m0
reset m0
ld m0
out y0

也有好段时间没有写PLC程序了,现在都用VS、C等等  单纯些PLC程序没有出路啊!
语法和地址是瞎编的,但能说明些问题

网友E:
希望大家还是少用电日本的东西,像LZ这么简单的工序就更应该考虑国产的PLC,现在国产的PLC也不错,比如德维森、和利时。就是用台湾的永宏也不要用三菱、松下、欧姆龙!!!
切忌啊,兄弟们!

网友F:
你在这里看看吧http://www.gkong.com/gkong_bbs/dispbbs.asp?ID=95896
那个附件是可以的试过了

网友G:
LD 0.00
DIFU(13) 19.00
LD 19.00
OUT TR0
LD TR0
AND 10.00
KEEP(11) 10.00
END(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