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2-29):
写了PLC程序  可是点击在线工作老师连接不上   是什么原因呢?
 CPU43  CJ1G   PLC是OD211
设备类型我选择 CJ1G-H 网络类型我选择 SYAMAC WAY
 DIP开关没动   拨了5  也不行
 请各位指教!!!

网友A:
选择TOOLBUS,DIP5-on

楼主:
网络类型 SYSMAC WAY 什么时候用? 我听说这种网络类型是运用的最多的  功能强大,可是我怎么会出现上面的问题呢?

网友B:
他里边有自动连接按钮,先看看那个能连上不??要是连不上可能是硬件问题,如串口坏了等,还有串口设置应该选为默认的HOSTLIN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