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2-29):
三款软件都没用过 最近才听说有WINAC WINLC

最近公司有个项目 操作员 界面要 自己做 初步选定SIEMENS的产品

但是不清楚 3者的 用途 和 区别

请使用过和了解的兄弟 赐教 谢谢!

网友A:
wincc  上位机监控组态软件
winac  运行于PC上的PLC,有两大类:1。软PLC(只是一张光盘,内含完成PLC功能的软件,使用起来如同实实在在的PLC一样)        2。板卡式PLC(它就是一个PLC,只不过做成PCI插卡)
WINAC与电脑较容易交换数据所以对于复杂的数据处理任务较纯粹的PLC+PC更适合。
在STEP 7的硬件组态中WINLC 就是WINAC

楼主:
谢谢 楼上兄弟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