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2-29):
最近看到一个压力传感器,有六根线.分别是T(a),T(b),R(a),R(b),SG,PE,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网友A:
双进双出,一屏一地
我来了……正如我悄悄的走……

楼主:
何为双进双出,具体是怎么样的,一般的压力传感器只有2-3根线啊

网友B:
这种压力传感器于显示仪表配套使用.要看仪表OUT.

网友C:
见过美国5根线的压力传感器! 实际上这种压力传感器就是一个电桥!电源2根、输出2根、加个屏蔽!

你这个应该差不多!只是SG不知道表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