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并列运行

楼主(2006-12-29):
我公司同一电源所带的两台变压器是否可无条件并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公司同一电源所带的两台变压器是否可无条件并列
  不是!变压器最基本的条件是:参数必须完全相同!

网友B:
肯定需要限制条件,只是我也不知道。

网友C:
并列运行的变压器要满足四个条件
就是
一、变比相同
二、联结组别相同
三、阻抗电压相同
四、容量比要不大于3:1

楼主:
请高手指点
这两台变压器同厂出的,同一型号,变比相同,容量相同,接线组别相同,就是短路阻抗不同。可是他们是用一路高压电缆,能并列吗?

网友D:
并列运行的变压器要满足四个条件
就是
一、变比相同       误差不大于1%
二、联结组别相同
三、阻抗电压相同  误差不大于10%
四、容量比要不大于3:1
即可(呵,补充一下)

网友C:
请问7楼
你说不可以不知道可不可以说一下你的理由,
你就三个字不可以似乎让我们有点看不懂呀?
不知道可不可以说一下.

网友E:
同一型号,变比相同,容量相同,接线组别相同,可以!

网友F:
同意三楼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