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师傅帮帮忙!!

楼主(2006-12-29):
刚接触电工才3个月很多东西不是很懂
请问师傅们现有一台 37KW电机 那它需要配多大的
交流接触器和多大的热继电器

网友A:
算出电流然后在选择接近大于电流的接触器和热继电器

网友A:
I=P/1.732*U*功率因数(电机一般是0.8)

楼主:
是不是热继电器是电机额定电流的1.2倍左右
接触器是1.5倍左右

网友B:
交流接触器CJ20--100/220V或380V    热继电器看你用不用电流互感器

楼主:
要用到互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