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师傅们指点?

楼主(2006-12-29):
接触器吸合不断开是不是说明接触器坏了
请问要是坏了是坏在哪里  是在通电的情况下 按停止按钮都没有用
请师傅们给以解答

网友A:
继续努力!你还需要练练基本功!

网友B:
1、检查你的停止按钮有没有问题先。
2、没问题的话,看是不是接触器卡了。
3、或者因为电流过大,使接触器的触点粘在一起。

网友C:
如果停止按纽没有问题  那估计是接触器机械卡死了

网友D:
触点熔了?.....

网友E:
你看看那个接触器的那几根控制线有没有问题?还有就是看看有没有卡死,
这个问题我遇得多了,

网友F:
应该从接触器线圈查起,分通电不分和断电不分两种情况。

网友G:
一:按钮卡死
二:触点焊死

网友H:
关掉电源试试,如果仍吸着,就是机械卡死或触点粘住。如果能释放,则刚检查线路,按钮。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关掉电源试试,如果仍吸着,就是机械卡死或触点粘住。如果能释放,则刚检查线路,按钮。

网友J:
还有一种情况是新的接触器铁芯有油可以粘住铁芯不释放。

网友K:
引用 网友H:
关掉电源试试,如果仍吸着,就是机械卡死或触点粘住。如果能释放,则刚检查线路,按钮。

我就是这样做的,最简单也最有效

网友L:
如果是新的,可能是衔铁有油迹卸开擦擦就好,如用时间较长可能是剩磁,或触点熔焊或机械方面原因

网友M:
1机械负载卡住
2接触器容量选择过小
3接触器熔点烧断
4接触器线圈线断
5接触器剩磁
6启动和来复线短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