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2-29):
电机上排为 W2 U2 V2  ,下排为 U1 V1 W1,,这样接对不对:如果上排接星三角转换线,下排接主电源线,上排电线是黄绿红,下排也是黄绿红?还有一个问题:如果上排接主电源接线,下排接星三角转换线,其中下排是黄绿红,上排我该怎么接线才对啊,原因是什么?

                                                           多谢大家了

网友A:
不管你电源进线接上面也好,接下面也好,黄绿红一定要一一对应就行了。接错相的话,星型运行完后接触器就会跳载。

楼主:
当时以下排接转换电线,上排相序为黄绿红,下排也是黄绿红,结果启动不了,还发出异响。上排相序换为绿红黄以后,电机正常。谁能告诉我为什么啊,有什么理论依据。

网友B:
引用 楼主:
当时以下排接转换电线,上排相序为黄绿红,下排也是黄绿红,结果启动不了,还发出异响。上排相序换为绿红黄以后,电机正常。谁能告诉我为什么啊,有什么理论依据。
前后两次都应该可以。至于第一次为什么不行楼主再找一下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