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2-29):
我所在部门为电站就是有几个小电流接地选线装置可是有的是高压电机的保护用有一个是发电机的保护用的
因为这个保护装置我们厂出现了三次由于这个错接线未被发现而引起了我们一发电机跳开关的事情
我不知道这个装置具体作用是什么?
我们也没有进行这个的学习过
是不是就是通过取得零序的电流送到这个装置来判断是否发生了接地故障然后再甩开接地故障点呢?

网友A:
通过取得零序的电流送到这个装置来判断是否发生了接地故障然后利用消弧线圈的电流方向(电感电流)和接地电流(电容电流)相反的特性来阻止故障的扩大,同时将故障信号反映到终端机上来及时切除故障。
说的如果不对还请批评指正,共同学习,共同提高。

网友B:
你发帖子要对大家负责,文字间要有标点符号啊,不然看起来听吃力的啊,大哥。

楼主:
2楼谢啦?我觉得也许是这样吧.
3楼也说得有道理,我会改的.
不过习惯了所以也就没有打标点啦.
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