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问题

楼主(2006-12-29):
我厂的水泵是用西门子变频器自动调压的,现在出现的故障是调节压力上不去,经检测,外线路没问题,变频器最高只能工作在42HZ,怎么也调不到50HZ,请高手指教,是变频器损坏,还是参数设置错误,如是参数,应哪几个?

网友A:
设置问题

网友B(2007-03-20):
你用的是什么传感器,是用电流信号,还是电压信号,若是电流信号在42HZ时电流是多少?

网友C:
是不是你的DIP开关选择问题

网友D:
同意二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