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表接地问题

楼主(2006-12-30):
如果仪表不接地会导致那些事故?

网友A:
信号干扰,有时会偏差很大

网友B:
一般情况下 接不接地线对仪表的指示和操作没有什么影响 实际应用中很少遇到因为没有接地线而产生误差的情况。但有时由于其他设备不正常会导致未接地仪表出现异常 如指示波动 瞬时干扰 外壳带电等情况,建议还是把地线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