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编程[求助]

楼主(2006-12-30):
控制编程要求:

1、 十字路口的红、黄、绿灯显示。
2、 当在正常车流时,可以定时器控制。
3、 当在车流不正常时候,例如东西方向车流大,南北车流小,要按实际车流量来分配时间。
4、 设有手动和自动两种方式,在特殊情况下可进行强制控制。

小弟是PLC的初学者,哪位大侠帮编一编!!多谢了!!!

网友A:
请问:

1.如何检测车流量(例如东西方向车流大,南北车流小)?你使用什么样的传感器来测量车流量?

2.要按实际车流量来分配时间.关于这点,你要给出明确的定义或者数学算式!

楼主:
谢谢2楼的提示!!关于你提出的两个问题对我非常有启发,因为事先都没有考虑这些.真是谢谢了!

我想了想:
1、在每个路向离交通路口一定距离的路段处埋设检测车辆的红外传感器。(有车过为一个高电平脉冲)
2、假设:C=S•g/T
  其中:C:信号交叉口某一入口车道的通行能力 (v/h);
        S:该入口车道的饱和流量 (v/s);
        g:某相信号的有效绿灯时间 (s);
        T:信号周期长度 (s)。
由于饱和流量与道路的硬件设施有关,决定信号交叉口某一入口车道通行能力的是信号灯的配时参数。

由于小弟还是个学子,对很多现场事实不够了解,不当之处还请大侠多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