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2-30):
[]
在带式输送机下运工作时,电动机由于负荷原因可能形成符合带动电动机转动,电动机处于发电状态.如这样长期工作,该电动机发出电能是否能完全被制动消耗.如未完全消耗是否直接回到了电网呢?这样的电能对电网时候有污染,是何种形式.可否直接利用发出电能,怎么利用?请这方面的高手指教学习!谢谢

网友A:
异步电机发电好象需要2个条件:大于同步转速 电容移相励磁

网友B:
这是一个热点问题。也是应用中的技巧问题。

首先需要分析传动系统出现发电状态的具体情况是怎样的?比如是长期连续的发电?间断性的发电?是大容量的发电?还是小容量的发电?

然后确定具有针对性地解决方案:
小容量的发电,或间断性的发电,采用能耗制动,把发电能量通过电阻消耗掉;
单机传动的长期连续发电或大容量发电,采用回馈电网的传动控制结构;
多机传动的既有电动又有长期连续发电,采用共直流母线控制结构。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教!  kdrjl说得很好!我还想请问kdrjl,如果设备是长期连续大容量发电,且又是多传动组.如采用共直流母线是采用变频直流母线吧?功率不一样的可以共母线吗?有无风险呢?如果不用变频器,能量能否利用呢?

网友B:
这里所说的直流共母线,就是指变频器的直流母线。采用共直流母线技术肯定存在风险,现在不是有一句时髦的话叫:风险与利益共存嘛。要想再利用能量,就要承担风险。这里的风险就是如果应用不当,会炸装置。出故障。当然如果设计的合理,就会很安全的。

共直流母线技术在国外是一种成熟和广泛的技术应用。国内也有的很多例子。

采用反馈电网也是一种再生利用能源的例子。但是这种方案的成本高,而且向电网反馈会给电网制造污染,也是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

网友C(2007-03-20):
又进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