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问题求教

楼主(2006-12-30):
如果WINCC规档了变量,想调用的时候应该怎么调用呢?
 清大家指点哈!谢谢了先!

网友A:
右键单击某个图形元件,然后打开属性对话框,大部分属性右击后,都能用与变量的控制,很灵活

楼主:
我有个群
32501956
可以加进来吗?
以后有神么问题可以请教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