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2-30):
用“一个”按钮开关,继电器,如何控制一盏灯的开闭?请高人指点

网友A:
除带自锁按扭和双稳电路能完成外,任何继电器都不能完成!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一个”按钮开关,继电器,如何控制一盏灯的开闭?请高人指点
是电工吗?干了多少年了,有师付没有?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用“一个”按钮开关,继电器,如何控制一盏灯的开闭?请高人指点

网友D:
如果不是自锁按钮可参考论坛里的单按钮启动电路。

网友E:
用4个继电器可以完成

网友F:
同意楼上,用4个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