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电磁调速电机

楼主(2006-12-30):
一台电磁调速电机,7.5kw.不能运转,调速器无励磁电压输出,拆掉励磁接线,调速器就有励磁输出.励磁线圈阻值有30欧,不知是何原因,请指教.

网友A:
线圈用普通灯泡代替,调整电位器,灯光发光应当变化,其两端电压不能高于110V,说明调整正常,线圈坏!若不能,则查调整部分.

楼主:
用220v,100w的灯泡可以么?

网友B:
查一查测速发电机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线圈用普通灯泡代替,调整电位器,灯光发光应当变化,其两端电压不能高于110V,说明调整正常,线圈坏!若不能,则查调整部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线圈用普通灯泡代替,调整电位器,灯光发光应当变化,其两端电压不能高于110V,说明调整正常,线圈坏!若不能,则查调整部分.

网友E:
还是搞不懂..
我觉得只能检查出调速器吧..
因为当电机不开起来,因为旋转磁场没有切割磁力线,只有当接灯泡220V前提电机必须开起来产生切割磁力线,如果上述说的只能检查出调速器,而检查不出励磁线圈,只有把负载去掉,才可以...
如果调速器可以使灯泡亮则说明调速器没事,接通厉糍线圈,如果不旋转则说明励磁先圈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