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2-30):
小弟是plc新手,想请教个问题。
我处选用西门子中压变频器与变频电机构成转速闭环控制系统,现想在转速环外加一压力控制环(变频电机驱动风扇产生压力,转速越高,压力越高,但不是线性关系)。

原系统用的是直流电机,可控硅整流。控制方式是利用研华的采集板卡采集压力反馈,在工控机上利用c语言周期性的进行pid运算,不断的将PID的计算结果写入模拟输出板,经D/A转换后作为转速环的给定信号。也就是说我的外环(压力环)控制pid代码是现成的,换成plc、变频器控制后,

1、我不想用STEP7中的标准PID功能,能否还用原来的pid代码来实现调节?

2、如果可以的话,在哪里写pid代码?是工控机上的wincc,还是利用step7写好以后下载 到plc?

3、我的压力给定经常需要变化,每次开车前都需要输入需要控制的压力,这肯定是通过计算机的监控界面上输入的,如果pid代码是利用STEP7写好后下载到plc,压力给定能否通过网络传给plc?

楼主:
2、如果可以的话,在哪里写pid代码?是工控机上的wincc,还是利用step7写好以后下载 到plc?
关于这个问题,其实我就是想问一下,PID计算到底是由S7300的CPU实现,还是有工控机的CPU实现?

网友A:
用PLC计算PID

网友B:
1 你可以沿用原来的代码算法,由于Wincc的C脚本的局限性以及通讯速率的影响,建议你在PLC上编制PID代码。
2 建议你在PLC上做
3 可以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感动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