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2-31):
plc和触摸屏的232端口接上以后没有通信的样子,cpu上的通信灯有时候一直不亮,有时候在触摸屏转到某个画面上的时候又会一直闪亮。
     触摸屏与plc通信线接线方式如下:
RS232
    PLC                      触摸屏
   2TX                          3RD
   3RX                          2SD
   5GND                       9GND
                                  4,5短接

触摸屏参数设置如下:
  通信口类型:RS232,数据位7,停止位2,波特率9600,偶效验,人机站号0,PLC站号0,PLC超时常数3.0

基本设置如上,连接之后始终没有建立通信的感觉
请问造成没有通讯的原因是什么呢~~多谢大家的指教,麻烦了

网友A:
PLC里面的设置呢,是否正确阿

网友B:
e-view、和weinview的产品用S7连过,PLC站号好像要改为2(应该不能一样把),不知道OMRON里边是多少,还有触摸屏需要一个内存区域作为内部运行区域,具体可以问触摸屏的客服!

网友C:
兄弟 是PLC那边的 4  5短接 还要注意PLC上拨码开关的设置 触摸屏的电源容量是否够了
QQ 727815050  交流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