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2-31):
本人用HITECH人机与三菱FX0N-40MR连接,从人机传送一个十进制到PLC的D10寄存器,结果无论怎么传,D10的内的数只是"1",但传给其他寄存器就正常(如D9,D11等其他一般用寄存器),是不是D10跟其他数据寄存器有什么区别?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没有区别;
可能是你的PLC程序里已经给D10写入了K1;

楼主:
PLC程序很简单的,由人机传送数据给D10,然后PLC程序在定时器里直接调用(LD M0  OUT T10 D10)

楼主:
已经找到原因了(在中国工控网论坛上有高手答复了),原来是HMI软件的工作参数设置里D10已经被状态区占用了,难怪D10只能在0和1之间变化.感谢各位大虾的帮助,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