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控表上的问题啊

楼主(2006-12-31):
如果我想在等到温度到了,在启动变频器.温度不到变频器启动不了啊
温度表里有没有这种功能啊!
如果没的话我加什么东西可以实现啊

网友A:
据说有种温控仪可以帮你,呵呵

网友B:
用继电器输出的表就可以了

网友C:
一般的温控表都有这个功能啊

网友D(2007-05-10):
一般的温控表都有这个功能,应该比较简单

网友E:
这也太简单了吧,一搬的温控仪都可以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据说有种温控仪可以帮你,呵呵

网友G:
你只要买一个带报警输出的温度显示仪表就行了,这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