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献礼:二线制4~20mA信号源电路图[原创][分享]

楼主(2006-12-31):
辛勤耕耘,终将会有收获!
xjh53@126.com

楼主:
1,可以模拟现场仪表信号.
2,直接替代电动执行器的位置反馈电路.

网友A:
请问楼主,用PCB板图,可以还原出电路原理图吗?
喜欢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生活.

网友B:
强帖留名!
谢谢信老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用PCB板图,可以还原出电路原理图吗?
没有试过.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用PCB板图,可以还原出电路原理图吗?
当然可以 有好多音响发烧友 都是按照机器电路板 绘出原理图 不过这得有条件 1电路不太复杂 2熟知电路中各个原件的作用 典型电路应用等 3有耐心

楼主: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用PCB板图,可以还原出电路原理图吗?
没有试过.
对于简单的电路一般人都可以还原出原理图,只要对元器件有所了解即可.
但对于比较复杂的电路,尤其是多层版的结构,再加上表面贴片元件的大量应用,特别是贴面元件的标识以封装形式标记,并不代表元件的真实型号,还原出原理图是有一定难度的.

网友D:
收藏了,受益不浅

楼主:
该图是88年的一个设计.现在用时,将3DJ6与1K电阻组成的恒流源该为LM334组成.电阻的选择为:I=66.7*10-3/R.
如果R=6.8O欧姆~68K欧姆时.可以获得1UA~10mA的恒定电流.调整率为0.02%/V.
例如:
I=2.5mA时,
R=67.7*10-3/2.5*10-3=27.08 取27欧姆即可.
原因是,3DJ6的参数离散性比较大,所以采用性能比较稳定的元器件取代.同时,将温度系数比较大的LM336(2.5V)更换为温度系数比较小的AD580(2.5V),或LM385(2.5).
AD580可以将恒流电路省略,直接应用,原因是AD580内部已经集成恒流电路.

楼主:
LM334
LM336

楼主:
LM385
AD580

网友E(2007-08-13):
[求助]输出
信老师,你的图我看了一下不知道从哪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E:
信老师,你的图我看了一下不知道从哪输出?
你知道什麽是二线制吗?

网友E:
我对于两线不是太明白

楼主:
二线制在提供电源的同时,流过负载的电源电流就是输出电流.

网友F(2007-11-18):
有没有电瓶叉车线路图

网友F:
信老师您好,您有没有电瓶叉车线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F:
信老师您好,您有没有电瓶叉车线路图
http://www.gkong.com/blog/More.asp?Name=zhouchs&id=28757
这里看.

网友G:
你好:请问两线制或四线制电流信号能传远?

网友H(2008-01-07):
什么是两线制电流变送器?
       什么是两线制?两线制有什么优点?
       两线制是指现场变送器与控制室仪表联系仅用两根导线,这两根线既是电源线,又是信号线。两线制与三线制  (一根正电源线,两根信号线,其中一根共GND)  和四线制(两根正负电源线,两根信号线,其中一根GND)相比,两线制的优点是:
1、不易受寄生热电偶和沿电线电阻压降和温漂的影响,可用非常便宜的更细的导线;可节省大量电缆线和安装费用;
2、在电流源输出电阻足够大时,经磁场耦合感应到导线环路内的电压,不会产生显著影响,因为干扰源引起的电流极小,一般利用双绞线就能降低干扰;两线制与三线制必须用屏蔽线,屏蔽线的屏蔽层要妥善接地。
3、电容性干扰会导致接收器电阻有关误差,对于4~20mA两线制环路,接收器电阻通常为250Ω(取样Uout=1~5V)这个电阻小到不足以产生显著误差,因此,可以允许的电线长度比电压遥测系统更长更远;

4、各个单台示读装置或记录装置可以在电线长度不等的不同通道间进行换接,不因电线长度的不等而造成精度的差异,实现分散采集,分散式采集的好处就是:分散采集,集中控制....
5、将4mA用于零电平,使判断开路与短路或传感器损坏(0mA状态)十分方便。
6,在两线输出口非常容易增设一两只防雷防浪涌器件,有利于安全防雷防爆。
       三线制和四线制变送器均不具上述优点即将被两线制变送器所取代,从国外的行业动态及变送器心片供求量即可略知一斑,电流变送器在使用时要安装在现场设备的动力线上,而以单片机为核心的监测系统则位于较远离设备现场的监控室里,两者一般相距几十到几百米甚至更远。设备现场的环境较为恶劣,强电信号会产生各种电磁干扰,雷电感应会产生强浪涌脉冲,在这种情况下,单片机应用系统中遇到的一个棘手问题就是如何在恶劣环境下远距离可靠地传送微小信号。
       两线制变送器件的出现使这个问题得到了较好地解决。我们以DH4-20变送模块为核心设计了小型、价廉的穿孔型两线制电流变送器。它具有低失调电压(<30 μV)、低电压漂移(<0.7μV/C°)、超低非线性度(<0.01%)的特点。它把现场设备动力线的电流隔离转换成4~20 mA的按线性比例变化的标准电流信号输出,然后通过一对双绞线送到监测系统的输入接口上,双绞线同时也将位于监测系统的24V工作电源送到电流变送器中。测量信号和电源在双绞线上同时传送,既省去了昂贵的传输电缆,而且信号是以电流的形式传输,抗干扰能力得到极大的加强。两线制电流变送器原理如(图1)所示。

详细文章见:http://www.188sx.com/se.asp?nowmenuid=500012

http://www.188sx.com/ns_detail.asp?id=500013&nowmenuid=500002&previd=0

二线制4~20mA模拟恒环路信号发生器[原创]http://www.gkong.com/gkong_bbs/dispbbs.asp?Boardid=9&ID=26915&star=10

网友I(2008-04-01):
虽然看不懂,但是还要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