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2-31):
有一条生产线,5-6台电机,后期可能还要增加,需要同步

请问各位前辈,是选用PLC来控制好呢,还是使用同步控制器好?

网友A:
看你要达到什么样的要求了,如果不是特别别复杂,用厂的变频器就可以实现,qq 245233061

网友B:
伺服不是更好

网友C:
这可能涉及到你的电机减速比的问题。如果电机的减速比差别比较大,用同步器可能在调整速度上有困难。用PLC和变频器,可以不需要考虑这个减速比的问题。不过现在可能已经有输出斜率可以调整的同步器了。

网友D:
我想用plc是不是好一点,我也想做这方面的控制,但考虑不是很成熟。我们是否可以联系一下。
邮箱:hpliminghua@yahoo.com.cn

网友E:
价格上同步控制器肯定要低的多;

网友F:
作同步控制一定是要有比较和基准点的,以哪一台为基准然后进行比较,其中必然会用到传感器(比如:编码器或光电开关或感应开关)然后控制(由PLC或其他)同步器给变频器形成同步控制。我建议你都用会更精确。

网友G(2012-05-28):
当然推荐用同步控制器了。成本优势明显,无需编程,后期扩充方便。从技术细节上讲,同步控制器的扫描周期比PLC要小很多,输出同步性更好。推荐厂家 上海博新 www.shbx.bi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