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2-31):
我有很多客户要求我们为他开发一款木工机床上专用的角度显示仪表.从技术上来讲应该不难.但关键是新产品的开发需要大量的现场测试机会.因此,希望利用现有的成熟产品,直接给客户介绍.
  具体要求:
1,体积不可过大.应该小于48*96*75mm.
2,必须是通过安装在电机上普通的近接式传感器提供脉冲信号.
3,机床本身提供支流12V电源.也可提供220V交流.
4,具有修正当前值和掉电保护.
5,有效解决积累误差问题.

                      有哪位朋友可以提供符合条件的成熟产品的,请与我联系.
喜欢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生活.

网友A:
前3个都没有问题
第4个后面哪个需要给你做也没有问题
第5个积累误差这个需要沟通

网友B:
我有,要想用的话,请联系我吧!QQ:416532912

网友C:
把传感器换了,问题就全解决了。增量的换成绝对值的就没问题了!仪表不是问题,只是成本比以前高了!当然要看楼主要怎样做?

楼主:
3楼的朋友谢谢您! 传感器肯定是不能换的,一是成本,二是传感器是装在普通受控电机上的.
即使换了的话,也同样会产生积累误差以及电机本身惯性误差
喜欢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生活.

网友D:
如果不换传感器,那么就在表上做一个复位功能,就能解决累计误差,我公司都有这种表。还有,如可已换传感器,换成绝对型的,上面几个技术要求都满足了。
想要资料可与我联系:13817337739或wei.zhang_sh@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