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PLC编程电缆

楼主(2007-01-01):
有谁知道:富士NB系列PLC与PC的编程电缆如何制作?RJ水晶头各脚的定义是什么?我有RS232-RS422的转换器,但不知RS45水晶头如何定义?

网友A:
可以去这里买得到!www.dgycgk.com

网友B:
联系 交流一下

网友C:
向前面搜索一下,前面有帖子。

楼主:
为什么我按http://www.gkong.com/gkong_bbs/dispbbs.asp?ID=49930上所说制作的水晶头不能用呢???我确认我的RS232/RS422正常,因为它能与三菱PLC通信,我使用的富士NB1的PLC.NB系列PLC是否支持USB通信???请高人指点

网友D:
你是不是没有在软件的通讯设置上设置你的PLC通讯
一般是9600,软件默认19.2K

楼主:
FUJI NB1 PLC的CPU 上有二个水晶头,电脑与PLC联机通信时,该用哪一个水晶头与CPU相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