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1-01):
220v的轴流风机无缘无故的反转,请教有什么可能出现这种现象。

网友A:
不会吧???肯定是你哪的进线有接错.

网友B:
电容的启动绕组与主绕组电容线接反...会导致.

甚至还可以烧毁电机.

网友C:
电容接错线了吧

网友D:
当电机不在外力的情况下是正转,如果外力{使电机反转的力,并且反转速度很快}大于自已的起动力有可能反转

网友E(2008-10-14):
如想了解风机详细参数 请登录风机在线商城http://www.faneol.net,一定有不少的收获!

网友F:
进出线接反了没有呢。

网友G:
如果以前运作如常,而是最近如此,那么可能是里面的副绕组断路所致

网友H:
同意9楼意见

网友H:
不好意思看错了是8楼

网友I:
如果以前正常,没改动线路
可能是电容开路
在启动时   有时会方向启动    有时会正向启动

网友J:
同意9楼的意见

网友K:
换换线就可以了

网友L(2008-11-13):
电容的启动绕组与主绕组电容线接反

网友I:
电机的电容和副绕组没有构成回路

不是电容坏了

就是绕组线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