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7-01-01):
250kva变压器,90kw,75kw电机各一台,其他负荷约50kw请问变压器到配电柜应选择多大线径的电线(铜铝线各多少?),从配电柜到90kw75kw电机的线径如何选择(铜铝线各多少?)

网友A:
那就要看他们有多远的距离里了,从变压器到配电柜应用高压铜线为好3*95的应该可以了吧。电机到配电柜不远的话分别用70、50平方的铜线应该就行了,不知你是否同意

网友B:
250kva变压器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