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1-01):
最近在用PLC控制步进电机,用PLSY写了一个程序,今天在网上看见另外一个程序,想试试,但有一段不明白:
输出端为Y0驱动A相功放电路
       Y1驱动B相功放电路
       Y2驱动C相功放电路

其中的输出端为Y0驱动A相功放电路,Y1驱动B相功放电路,Y2驱动C相功放电路是什么意思阿

网友A:
这可能是一个教学程序,没有现实意义的,你说的ABC三相是三相循环位移步进,用于驱动三相步进电机的。实际中的步进电机不是这样驱动的。一般步进电机有步进驱动器,只要写上:
LD   X0
PLSY    Kxxxxx    Kxxxx   Y0
如果要反向再加一个:
LD   X1
PLSY    Kxxxx    Kxxxx   Y1

楼主:
我有步进驱动器,也试了这个程序,就是反转不了
LD   X0
PLSY    Kxxxxx    Kxxxx   Y0
如果要反向再加一个:
LD   X1
PLSY    Kxxxx    Kxxxx   Y1
只是不知道这个线是怎么接的(驱动器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可能是一个教学程序,没有现实意义的,你说的ABC三相是三相循环位移步进,用于驱动三相步进电机的。实际中的步进电机不是这样驱动的。一般步进电机有步进驱动器,只要写上:
LD   X0
PLSY    Kxxxxx    Kxxxx   Y0
如果要反向再加一个:
LD   X1
PLSY    Kxxxx    Kxxxx   Y1

网友A:
把你的步进驱动器的I/o口画一个发到这上面来,厂家不一样,口不一样的。根据你的驱动器型号写程序了

网友B:
一般来说驱动上面有两接口!CW-与CCW-!这两个口都是脉冲出入口!控制方向的!

网友C(2007-03-05):
哪位高手支援一下三菱或欧姆龙配用触摸屏的资料!谢谢!

网友C:
哪位高手可以提供三菱和欧姆龙触摸屏的编程软件?不胜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