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楼主(2007-01-01):
我所在的工厂接零和接地比较乱 根本就分不清  变压器调压电机用的是1.5的铜心线  变压器接零接了一截钢管连到配电柜 问题是现在用卡流表测零线有10多安电流
而且出现了几次由于短路而造成调压器电机线烧毁  问零线中有10多安电流是否正常
还有就是电机线烧毁原因   初步我认为是无接地 还有就是回变压器零线接触不好

网友A(2007-05-05):
一般单位的变压器的接地和零线都是来自变压器的中性点。中性点和配电室的接地网连接。零线出现10A的电流,应该算为正常。

网友A:
应该检查一下你的接地网和接地电阻值。

网友B:
变压器的稳定电压设的数值太小,调压电机是否在经常的转?或是电机有点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