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1-01):
西门子直流调速换向问题??
各位大哥工友们:
 由于客户加工工艺要求,不能通过正负电压来实现正反转,要通过开关量来改变正反转,
我把34端子作为改变正反转的开关量,34端子对应B0100,我把B0010设置到P580中,电位器
电压接成0到10V,结果还是只能正转不能反转.有时还会显示F042报警.小弟现在不知道还要
设置什么参数,请大哥工友们帮帮小弟想想办法,小弟不胜感激!!!!!!
 小弟很急很急! !! 我的电话:13770761750   有会的工友能不能给个电话
 小弟感激不尽!!!!!!!!!!!!!!!!!!!!!!!!!!!!!!!!!
                             期待中
调速器:6RA70

网友A:
先确定一下,你的装置是1Q还是4Q?

如果是1Q,采用切换励磁的办法是可以的,但是外面要有接触器的配合才行呢。

楼主:
是4Q的   应该怎么设置KDBJL大哥

网友B:
引用 楼主:
西门子直流调速换向问题??
各位大哥工友们:
  由于客户加工工艺要求,不能通过正负电压来实现正反转,要通过开关量来改变正反转,
我把34端子作为改变正反转的开关量,34端子对应B0100,我把B0010设置到P580中,电位器
电压接成0到10V,结果还是只能正转不能反转.有时还会显示F042报警.小弟现在不知道还要
设置什么参数,请大哥工友们帮帮小弟想想办法,小弟不胜感激!!!!!!
  小弟很急很急! !! 我的电话:13770761750   有会的工友能不能给个电话
  小弟感激不尽!!!!!!!!!!!!!!!!!!!!!!!!!!!!!!!!!
                              期待中
调速器:6RA70
电枢不能反?励磁测速通过外部也可以。控制线路做的合理完全没有问题,不过那就用不到4Q了。

网友C:
4Q的 P704=B0010

网友A:
4Q呀。用控制字激活方式反向运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C:
4Q的 P704=B0010
你这个不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西门子直流调速换向问题??
各位大哥工友们:
  由于客户加工工艺要求,不能通过正负电压来实现正反转,要通过开关量来改变正反转,
我把34端子作为改变正反转的开关量,34端子对应B0100,我把B0010设置到P580中,电位器
电压接成0到10V,结果还是只能正转不能反转.有时还会显示F042报警.小弟现在不知道还要
设置什么参数,请大哥工友们帮帮小弟想想办法,小弟不胜感激!!!!!!
  小弟很急很急! !! 我的电话:13770761750   有会的工友能不能给个电话
  小弟感激不尽!!!!!!!!!!!!!!!!!!!!!!!!!!!!!!!!!
                              期待中
调速器:6RA70
是电枢不能反?还是给定不能反?应该是36端子。

网友D:
给定不能反! 0-10v 用单独的开关量控制方向! 应该很容易实现的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4Q的 P704=B0010
你这个不行。

事实上我就是这么用的, 参数都是默认的, 电位器接成+10V   36号端子作正反向开关量转换.  设置模拟量输入符号取反的源(P704=B0010)

还请~任工~ 和楼主讲讲清楚要设置哪些参数吧..
任工~是这方面的专家..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4Q的P704=B0010
你这个不行。

事实上我就是这么用的,参数都是默认的,电位器接成+10V36号端子作正反向开关量转换.设置模拟量输入符号取反的源(P704=B0010)

还请~任工~和楼主讲讲清楚要设置哪些参数吧..
任工~是这方面的专家..
我所指是电枢不反,如果楼主所指为电枢受工艺限制不能反,这种方案就行不通。如果仅是给定不能反,当然可以,没什么疑问的。

网友C:
楼上的理解有错误, 电枢如果真的说成受工艺影响到不能反?   那么肯定这台设备就不能反向运转.

我想楼主的意思是不想靠用电位器调节+- 来实现装置的正反向运转,而是想用一个开关来做为正反转之间的切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楼上的理解有错误, 电枢如果真的说成受工艺影响到不能反?   那么肯定这台设置就不能反向运转.

我想楼主的意思是不想靠用电位器调节+- 来实现装置的正反向运转,而是想用一个开关来做为正反转之间的切换..
直流电机不反电枢就反不了向?

网友C:
搞不懂你楼上怎么理解,

它激直流电机(在不用其它辅件)  要换运转方向
1 换电枢输入极性.
2 换励磁输入极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搞不懂你楼上怎么理解,

它激直流电机(在不用其它辅件)  要换运转方向
1 换电枢输入极性.
2 换励磁输入极性
admire!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搞不懂你楼上怎么理解,

它激直流电机(在不用其它辅件)  要换运转方向
1 换电枢输入极性.
2 换励磁输入极性
请问必须同时换吗?表情只有这样才能方向吗?

网友B:
再补充一点,楼主如果所指给定不能反,我想称不上工艺问题,如果真是加到装置模拟给定的极性不能反,确实很好办,在框图连接里面取下反就行了,对4Q装置称不上是问题。如果真的能称得上是工艺问题的话,最起码从表述上电枢不能反应该更有道理。其实都是猜测,搂主表述的不是很清楚,所指两方面都有可能。楼上的问一下,1Q装置采用励磁方向的时候电枢极性变了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搞不懂你楼上怎么理解,

 它激直流电机(在不用其它辅件)  要换运转方向
 1 换电枢输入极性.
 2 换励磁输入极性
请问必须同时换吗?表情只有这样才能方向吗?

请问你是不是常把别人想成是~傻瓜~  我有说要同时吗?   很明显是2种方法.
谢谢你的答复. 我猜想楼主还是没能从你说的话中解决问题...
不和你8了.  88

楼主:
谢谢各位工友!我现在已经实现了正反转,但是新的问题又出现了,
西门子直流调速的新问题?
型号:6RA7018  我通过电位器来控制电机的速度,34端子来控制正反转
我在优化直流调速时,老是通不过,第一次P=25,确定后,合闸并使能,
优化不成功,结果电枢进线的保险丝爆了,
换了新的保险丝,第二次P=25优化又不成功,结果,励磁和电枢的
进线保险丝都爆了,换上新的保险丝后,以上电,励磁的保险丝
就爆掉了,换了几次都是如此。我把参数恢复到出厂值,还是如此。
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请工友们给分析分析!!!!
另外请工友们说说:优化时要注意什么问题。

楼主:
谢谢各位工友!我现在已经实现正反转了,

    但是现在新的问题又出现了,
型号:6RA7018  我通过电位器来控制电机的速度,34端子来控制正反转
我在优化直流调速时,老是通不过,第一次P=25,确定后,合闸并使能,
优化不成功,结果电枢进线的保险丝爆了,
换了新的保险丝,第二次P=25优化又不成功,结果,励磁和电枢的
进线保险丝都爆了,换上新的保险丝后,以上电,励磁的保险丝
就爆掉了,换了几次都是如此。我把参数恢复到出厂值,还是如此。
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请工友们给分析分析!!!!
另外请工友们说说:优化时要注意什么问题。

楼主:
不好意思我说的不清楚,我的意思是不想靠用电位器调节+- 来实现装置的正反向运转,而是想用一个开关来做为正反转之间的切换。

楼主:
如何通过用控制字激活方式反向运行?????

这个我不懂。请工友赐教哦

楼主:
又写错了。   36端子又写成34端子啦。不好意思!

网友A:
哈哈哈,楼主很有意思。

用端子36#激活控制字就行了。那个端子36#对应的开关量连接器B参数,去触发控制字正反向的P参数。这就实现了传动系统的正反向控制操作了。

关于装置优化问题,没有什么好讲的秘籍,就是手册中的《启动步骤》。只要没有操作错误,一定能PASS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搞不懂你楼上怎么理解,

  它激直流电机(在不用其它辅件)  要换运转方向
  1 换电枢输入极性.
  2 换励磁输入极性

请问必须同时换吗?表情只有这样才能方向吗?
楼上的理解有错误, 电枢如果真的说成受工艺影响到不能反?   那么肯定这台设备就不能反向运转.

我想楼主的意思是不想靠用电位器调节+- 来实现装置的正反向运转,而是想用一个开关来做为正反转之间的切换..

请问你是不是常把别人想成是~傻瓜~  我有说要同时吗?   很明显是2种方法.
 谢谢你的答复. 我猜想楼主还是没能从你说的话中解决问题...
不和你8了.  88
你是不是傻瓜我不知道,我只是针对你所说的,你不是说了,如果电枢不能反的话,设备就肯定不能反转了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何通过用控制字激活方式反向运行?????

这个我不懂。请工友赐教哦
呵呵,其实楼主采用的B0100去控制信号反转就是控制字的方式的,只是有区别于通讯所指的控制字和状态字而已。

楼主:
现在正反转是实现了 。但是优化通不过,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

各位工友有没有遇见过这种现象啦?

楼主:
我现在已经把直流调速拿到西门子去检测了,

优化的 时候可能把电路板给冲坏了 , 我是按照说明书上的启动步骤优化的

我 看了 很多遍啦! 想不 通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搞不懂你楼上怎么理解,

它激直流电机(在不用其它辅件)要换运转方向
1换电枢输入极性.
2换励磁输入极性
请问必须同时换吗?表情只有这样才能方向吗?
楼上的理解有错误,电枢如果真的说成受工艺影响到不能反? 那么肯定这台设备就不能反向运转.

我想楼主的意思是不想靠用电位器调节+- 来实现装置的正反向运转,而是想用一个开关来做为正反转之间的切换..

请问你是不是常把别人想成是~傻瓜~我有说要同时吗?很明显是2种方法.
谢谢你的答复.我猜想楼主还是没能从你说的话中解决问题...
不和你8了.88
你是不是傻瓜我不知道,我只是针对你所说的,你不是说了,如果电枢不能反的话,设备就肯定不能反转了吗?!
说你老前辈理解错了么就是不服,,, 边看我的贴子都要漏几个关键字...
如果电枢不能反的话,设备就肯定不能反转了吗 我的原贴是 电枢如果真的说成受工艺影响到不能反?那么肯定这台设备就不能反向运转

网友B:
楼上的,你看看之前的回帖,我说了两种都有可能,没有说一定不是给定不能反,但是具体情况是什么不能反,不是你能在楼主没有说明之前就可以断言的,事实上是给定不能反,也不能说明你之前断言就是有道理的,现在更不必强调。再一点,也许是眼拙脑笨,我确实看不出你之出来的那两句话有什么区别,望指正。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现在已经把直流调速拿到西门子去检测了, 优化的 时候可能把电路板给冲坏了 , 我是按照说明书上的启动步骤优化的。 我 看了 很多遍啦! 想不 通啊
你可以描述一下过程吗?还有你的疑问?怎么把板子“冲”坏了?

楼主:
西门子 的人说主电路的晶闸管有几个击穿了,他们也说不出具体原因。

仅仅优化一下怎么就出现那么大的电流,我感到奇怪

电路我给大家说以下:
总的进线电抗器 然后分三路
一路到空开---》滤波器-----》接触器----》保险丝---》电枢进线端子
二路到空开---》保险丝----》励磁进线端子
三路到空开---》滤波器---》电控板供电端子
大家看看这种接线是否有问题???

楼主:
我通过电位器来控制电机的速度,34端子来控制正反转
我在优化直流调速时,老是通不过,第一次P=25,确定后,合闸并使能,
优化不成功,结果电枢进线的保险丝爆了,
换了新的保险丝,第二次P=25优化又不成功,结果,励磁和电枢的
进线保险丝都爆了,换上新的保险丝后,以上电,励磁的保险丝
就爆掉了,换了几次都是如此。我把参数恢复到出厂值,还是如此。
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请工友们给分析分析!!!!
另外请工友们说说:优化时要注意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