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1-02):
各位帮帮忙 老爸问的 说有一些是启动用的 有的是长期接了的 有经验公式 口诀之类的吗 电机学教材上的好像不大实用呢

网友A:
关键是功率匹配就可以了,可以查查电阻器的型号.

楼主:
请问有计算或者估计得依据吗?

网友B(2008-12-20):
首先要却定Q0的位置在那 也就是封点。Q0点旁边大概有两组半的距离的接点是Q1。一组半或两组的电阻的是Q2,Z1和Z2就是分别在Q1和Q2的两个点旁边,Z3在Q0的旁边
这只是不平均切的电阻呦
平均切的就很好看了

网友C:
我也总搞不懂点阻断甩的问题 主要是现场的接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