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1-02):
各位大侠,小弟最近用到FX1N的PLC与PC(组态王)通讯,FX1N侧用485BD模块,PC侧用到232转485模块:
1、采用4线制,即SDA(B)、RDA(B)接另一端的RDA(B)、SDA(B);
2、485BD的RD指示灯长亮;
3、D8120为HE080,即9.6K,7位,无效验,1停止位,PLC(D8121)与PC(组态王)定义的地址一致;
4、PLC编程软件与PLC联系不上“通讯参数错误”;
组态王也连不上。

请各位大侠指点一二,感激不尽。

网友A:
组态王不支持FX1N的PLC,最少都要是FX2N的才行,

网友B:
我用2N但是一样的错误

网友A(2007-04-27):
你直接用编程线就搞定了啊.不过软件要定义的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