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1-02):
请教各位大师:SIEMENS S7-200 PLC的内部时钟用什么方法(命令)能读取?

网友A(2008-01-16):
srt_rtc和read_rtc

网友B(2008-12-02):
能给个例子看一下吗?我想在TD400c中显示该如何处理?

网友C:
设置时间和日期只有配置成功后才能修改。

当然也可以将读出来的时间变量对应到用户菜单中

网友D:
TD200的文本可以在系统菜单对S7-200的日期、时钟直接读出并修改;
TD400的还没有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