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1-02):
现有一个步进电机驱动器
想用PLC来控制步进电机的正反转
用的是PLSY指令
也转了

我的驱动器是这样接线的

   ccw+:接+5V
     ccw-:接地
   cw+:接+5V
     CW-:接plc输出的脉冲信号
这样我的电动机转了
现在想它反转
这就必须输出2个脉冲

请问这2个脉冲怎么接在驱动器上

网友A:
no!
一个脉冲即可,要使它反转只要去掉CCW+的电压即可
CCW是用来控制方向的

网友B:
你可以用另外一个脉冲点接到CCW-上就OK了!我们代理销售东方步进马达与驱动!有需要的`帮助的请与仒联系!0755-297035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