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进

楼主(2007-01-02):
请教
    脉冲输出位置和速度的区别
 我记得位置好像是给多少个脉冲走多少距离比如:|---| |------------PULS--|
                                                                 #0
                                                                 #1
                                                                 D0
 D0设置为100个脉冲
速度控制我就不知道了
     请指点
  还有速度和位置可以结合一起用吗?怎么用?最好提供一下梯形图
 谢谢!!!!!

网友A:
連標題都不願意寫清楚;"去碎紙機找你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