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1-03):
三菱E-520变频器,Pr158这个参数为什么更改不了了,一按SET就出现Err闪动,请问是什么原因啊,我只是想采集电流的输出信号

楼主:
有没有人帮帮我啊,现在主要的问题是,这个参数不能SET ,连想看一下他的出厂值都进不了,如果用上下来选择Pr158的话,参数就跳过去了,根本就没法选择

网友A:
呵呵;把说明书P81页好好看一下;

楼主:
什么意思啊,讲明白点好吗,我看不出什么问题啊

楼主:
FM是不是就是AM?
说明书上的AM点但在变频器上没有,只有一个FM,是不是一样的,还是印错了啊

楼主:
还有在用上下箭头选择参数号时,很多参数会跳过,也就是不能设定的,这些参数为什么不能设啊

楼主:
这些问题不难吧,请知道的帮忙解答一下好吗,谢谢了,很急啊!

网友B:
如果是A700的手册,看看47页,关于参数调整。

楼主:
不是,是E-520的

楼主:
知道为什么吗

网友B:
不好意思没看到楼主给出的型号,你的两个帖子里说的是一样的东西,首先应当确定你的操作没有问题,参考手册里给出的参数调节的章节确定操作正确。

网友B:
具体判断可以参照154页,逐项判断。怎么处理的望最后发帖告知。

楼主:
先谢谢楼上的,
不好意思,没说清楚,变频器型号是E-520S,
你所说的154页是出现ERR的可能因素吗,我是可以排除的
     是否是运行中(信号STF,STR处于ON)---------------------------NO
     是否按下 SET 键 WRITE 键持续1.5秒以上----------------------YES
     是否试图在设定范围外设定参数----------------------根本就进入不了该参数号,按下就ERR闪
     是否在外部操作模式时试图设定参数-----------------PU操作模式
     确认Pr.77的参数写入禁止选择--------------------设定为2

楼主:
我想问一下,有的参数不能在外部操作模式设定,从外部操作模式切换到PU操作模式不是直接把PR79由2变为1 就可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