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控的疑惑?

楼主(2007-01-03):
今天给经理修理油汀电热取暖器(1800W),发现温控坏了。四处买但是都没有配件。最后和经理想用电饭锅的温控(2100W)代替,我没同意.想问一下老师这样可行吗?在就是取暖器的温控是通过电流产生的热还是电线传递的热而膨胀断开的?

网友A:
不能吧,电饭锅的温控温度才100度!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今天给经理修理油汀电热取暖器(1800W),发现温控坏了。四处买但是都没有配件。最后和经理想用电饭锅的温控(2100W)代替,我没同意.想问一下老师这样可行吗?在就是取暖器的温控是通过电流产生的热还是电线传递的热而膨胀断开的?
电热管加热油,再由油传递的热引起温控器动作而停止加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