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1-03):
我们工厂的加热炉的功率是360千瓦.共分四个区.目前有一个问题就是各个分区的加热速度不一样(因为工作所放的位置不同而不同).是否哪位高手可以设计一个温度表的集中控制系统就是说可以让这四个分区同时到温.

我的邮箱:SYJ@SGKNIFE.COM
QQ:228660089

网友A:
四个区通风穿流 否则没戏

网友B:
可以做到
四台仪表的设定值按时间变化而改变

网友C:
分段控制可以吗?
T1 >T2 >T3 >T4, 1234号炉各设置2个稳控点,1点略低于工作温度,2点为工作温度,在234炉到达1点时进入保温状态,待1号炉到达1点时,给出控制信号驱动234炉进入加热状态.这样是否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