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1-03):
1. 霓虹灯广告屏

  广告屏有8根灯管,24只流水灯,每4只灯为一组

2. 控制要求

 (1)该广告屏中间8根灯管时序为:第1根亮→2亮……→第8根亮,时间间隔为1s,全亮后,显示10s,再反过来从8→7……→1按1s间隔顺序熄灭,全灭后停亮2s;再从第8根开始亮,顺序点亮7→6……→1,间隔1s,显示5s,再从1→2……→8按1s间隔顺序熄灭,全灭后停亮2s,然后重复运行

(2)24只流水灯,4个一组分成6组,从Ⅰ→Ⅱ……→Ⅵ按1s时间间隔依次向前移动,

且点亮时每相隔1灯为亮,即从Ⅰ“1、3”亮→Ⅱ“5、7”亮,同时Ⅰ“1、3”灭→Ⅲ“ 9、11”亮,同时Ⅱ“5、7”灭……,如此移动一段时间(如30s)后,再反过来移动一段时间:Ⅵ“24   、  22”亮 →Ⅴ“ 20 、18 ”亮,同时Ⅵ“24  。 22 ”灭,……循环

(3)系统有单步/连续控制,有起动和停止按钮。

(4)起动时,灯管和流水灯同时起动,关闭时,可同时也可分别关闭。

(5)有移位指令的应用

(6)*在控制要求1中,若要求将全亮后显示10s改为以0.5s间隔同时闪烁5s,试修改程序。
这个要如何实现?

网友A:
这是一个典型的左右移位程序,修改时间(全亮后显示10s改为以0.5s间隔)只是改变触发移位的延时。如果每个灯通断的时间都不一样,也只要用移位输出去改变延时值。太简单了!

网友B(2007-04-29):
是蛮简单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