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1-03):
我门公司的一台设备最近出现了这样的问题,设备的生产厂家解决不了,变频器的生产厂家也没能解决,特请教各为高人.
 1.几台驱动器的公用电源直流母线之间经常打火
 2.电源的刹车电阻烧断过,IGBT烧坏
 3.整流桥模块烧坏过多次
 4.驱动器的对地电容烧坏过
 5.驱动器和电源共同使用一个24v电源作为控制电源,0v接地,(意大利人设计)
 6.直流母线出现对地打火现象
 7.电源部分主接触器因过流而粘连
 8.交流输入端保险经常烧掉,经过检查,没有短路现象,德国的技术人员也来检查过,包括电机的绝缘,接地是否可靠
 9.很频繁
这些问题希望大家踊跃讨论,提出宝贵意见.请问各位老师,上面你们的分析很专业,还有个疑问想请教一下,,在我们的设备空载的情况下也出现过多次的损坏,,我们的设备因为设计上的原因,,在不处于急停的情况下,,这个驱动系统原先的使能状态依然保持,,也就只驱动系统的总的直流母线上还有电压,,,请问各位老师,在这种情况仍然出现这种情况,,还要补充一点就是,,这次我们这个系统只有电源在工作,我们把直流母线与后面的驱动器断开来,,在这样的情况下使能,,电源在工作两分钟后,在电容与地之间强烈打火,,还有一次在直流母线与地之间,,,,,还有一点,,在第一次电源出现这样的情况以后的这段时间,,后面的驱动器也开始频繁烧掉,,所打火地方出现在驱动器的直流输入端的滤波电容对地,线都烧断了(接电容的线),这个系统的直流电源为三相桥式不可控整流,,我们的电源输入为三相380V还多一点,,,如果要减小这个电压,,我们就得另加调压设备,,可不可以添加其它的设备来预防这样的情况,,曾经有人建议在直流母线的正负之间加一电容,,也有人建议在直母线的正负之间再加一套制动单元,,加上制动单元后,还是打火,不过好像制动电阻没再烧过,都是在直流母线与地线之间进行打火.我门用的是德国的驱动系统,电机也是他们的,,设备是意大利的,,设计额定输入电压为400V交流,,,我们用的是380还多一点..我门在这个输入前面使用了一个隔离变压器,,请问这个有影响吗??我我们在设备电柜几米远处另外打了一个地线,,,在配电室地零是接在一起的,,在直流电源输入与隔离变压器之间,我门加了一个扼流线圈,,请问这个扼流圈电感量与电源如何匹配,,,与实际负载量有关吗??他们的设计用的是250A的保险,,但我门实际使用时,只有20多A的电流,,而这个驱动系统的总的直流电源设计为120kw  后来我门用了75KW的,还是出现同样的问题,这一次出现了更棘手的问题..新的电源在不上机的时候测试是好的,而且频繁"使能"也不会出现问题,但是装到机器上,在第一次"使能"且没有接后面的驱动器时,就出现了滤波电容的正极对地严重打火,

楼主:
欢迎热烈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