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1-03):
要求利用PC机软硬件技术,以加热炉为被控对象,设计一个多点温度自动巡回检测控制系统,该系统实现加热炉的各检测温度点巡回检测和自动控制,并能显示加热炉各温度点的温度值,设计人机对话界面,能实现各点给定和实际温度的设定、修改及报警。设计出系统的总体方案,设计输入输出接口,信号采集、数据处理变换电路。
1、设计计算机接口电路,数据采集电路和温度控制电路。
2、设计人机对话界面。
3、编写并调试数据采集、数据变换处理、显示、报警程序。
请教各位大虾怎么做这个设计,谢谢!
email:lamada1986@21cn.com

网友A:
这个东西有点复杂,主要是VB那一块,

网友B:
这个东东是技术哟。

楼主:
能否提供相关资料,或思路,谢谢!

网友C:
哈哈 不太详细有点难度

楼主:
加热炉选择轧钢加热炉为研究对象,

网友D(2007-02-02):
PC机采用监控组态软件,如MGCS,或者Labview,设计人机界面。
用单片机采集温度,并实现控制。

网友E:
宇电又开发出基于AI仪表并具备现场总线特性的AIFCS计算机监控系统。AI仪表相当于现场总线系统中的各个控制单元,利用RS485作为现场通讯总线,采用宇电自行开发的AIBUS通讯协议,可在上位机上实现100%仪表功能操作如实时读取测量值、给定值、设置参数、自动/手动无扰动切换、调整手动输出值、启动/运行/停止程序,并具备开关量输入/输出操作能力。
      整个系统分为管理层、操作站和工业现场3个层级,也可只分操作站和工业现场两个层级。 管理层可提供工厂领导浏览现场实时工况画面,也可进行如使用权限、系统配置等高级设置;操作站供仪表班组和技术人员进行计算机实时监控;万一计算机系统发生故障时,仪表操作人员可依传统仪表使用方法直接操作仪表;工业现场提供各种控制信号,如模拟量输入/输出和开关量输入/输出至仪表。

我的言论:邵同志 13063058280
厦门宇电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免费技术热线800 858 0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