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F-47万用表的问题

楼主(2007-01-03):
各位师傅,小弟用的是南京科华MF-47D型万用表,最近电路板坏了,因为手头有一块MF-47型的万用表电路板是好的,只是表头进灰了,表针好卡住,于是我就把47D的表头换到了MF-47上,换好之后,电阻档、直流电压档一切正常,就是交流电压档不行,仔细一看,原来是MF-47的表头后面还有两个二极管、一个电容、一个电阻组成的电路接到在,(这应该就是测量交流电压时用到的滤波电路吧!),可是现在线都被折了,我想把这个电路移到如今基本修好的表上,可不知道该怎么接线,好像是进表头的两根线跟这个电路接到这,可到底具体怎么接,我不清楚啊,在这里向各位师傅请教了,谢谢

网友A:
1,表头与电阻串联.
2,二极管正反向并联后,与表头+电阻再并联.
3,电容再与二极管并联,注意正负极,正接表头的+,负接电阻与二极管的并联端.

楼主:
老信师傅,那从电路板上到这个滤波电路的线该怎么接呢,(之前我试了几种接线方法,可测交流电压还是不行),

网友A:
白点部位的接线片接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