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1-03):
各位大虾,你们好!

     请问现在的工况情况是这样:用松下伺服驱动一个垂直位能负载,负载重150Kg,要求运行速度是10m/min,现在选的减速机是80:1的,现在选了松下的MDMH系列一台750W的电机,发现驱动不了,请问应该怎样去选型,应选多大的电机,有没有专门的选型软件呢?

网友A:
执行器件是丝杠的话有计算公式的.传真多少?

网友B:
“要求运行速度是10m/min,现在选的减速机是80:1的”你的传动机构可能不合适!松下的伺服3000转(80:1后才37转,要达到10m/min就要放大输出如加大皮带盘直径,那么力矩就不够了。)如果定位要求不高(毫米级别)的可以考虑普通减速电机+变频器+编码器的控制方式以节约成本、提高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