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1-04):
安装了WinCC_V6SP3_A3后看似能用,但不能创建新project,总是提示“0x80046127: (null)”,点击“OK”后,然后提示“Project could not be created”。我想这应该是授权的问题。但我安装了授权,都没用。所有这些授权的序列号都是0123456789,但WinCC_V6SP3_A3中的帮助文件中却说,SP3以前的版本的序列号才是10位数,SP3之后的版本应为20位数。我想这大概就是授权都不能用于WinCC_V6SP3_A3的原因吧。不知大家觉得对不对。如果是这个原因,哪儿能找到序列号为20位数的WinCC 6的授权呢?不过也可能是SQL Server的原因。望高手指点!

网友A:
和授权无关

楼主:
那到底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原因在于你的系统问题,建议你重新安装操作系统,记住,应使用原版操作系统,而不是什么Ghost版的经过修改的操作系统。

楼主:
我重新安装MS_SQL2000_SP3a,但是安装到50%左右时,总是出现“Another instance of setup is already running”,然后不久就出现“Setup finished with errors”。请问大家,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在中华工控网,我也发了同样的贴子,也是cvlsam回的贴子。非常感谢这两个cvlsam,没准就是同一个人。

网友B(2007-07-30):
你说的是正确的,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所以输入20位的授权序列号.序列号为:00401000002007005023

网友C:
肯定与授权无关,没有授权就便成演示版,没有功能限制,只有时间限制,限制为1小时。
我估计你是因为不正常中断运行的结果。有的服务没有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