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新手提问

楼主(2007-01-04):
模拟量输入模块中的分辨率是什么意思?请高手解释下
比如CPM1A-AD041中的分辨率为1/6000

网友A:
就是将输入的模拟量转换成0到6000的数值

网友B:
分辨率就是指其内部采用的模数转化模块可以达到的分辨率,如输入0~10v电压,模数转化模块可以将其分成6000份。

楼主:
谢谢各位!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