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1-04):
不知道我说的是不是不明白,请各位看懂没看懂的都给个回话好吗?
用的是三菱变频器,想要将模拟输出信号转化成输出电流信号,
问题1:在说明书上的AM端子,在变频器上没有相应的点,只有一个FM,是否是一样的
问题2:要采集电流的模拟输出信号是不是将PR158的参数设为1(输出电流)就可以了
问题3:为什么PR158(以及很多参数)都没法设置,PR77已经设为2,PR79已经设为1(PU操作     模式),
谢谢,谢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我说的是不是不明白,请各位看懂没看懂的都给个回话好吗?
用的是三菱变频器,想要将模拟输出信号转化成输出电流信号,
问题1:在说明书上的AM端子,在变频器上没有相应的点,只有一个FM,是否是一样的
问题2:要采集电流的模拟输出信号是不是将PR158的参数设为1(输出电流)就可以了
问题3:为什么PR158(以及很多参数)都没法设置,PR77已经设为2,PR79已经设为1(PU操作     模式),
谢谢,谢谢了!!
不应该啊,模拟输出应当是AM啊,还有一路脉冲输出。

楼主:
现在最重要的是PR158这个参数设置不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最重要的是PR158这个参数设置不了
你把手册看一下,感觉你是操作问题。

楼主:
一定是哪个细节没有注意,如果是操作问题的话,其它参数的设置方法都是一样,现在最重要的是问题3,PR158进不了,
     操作1:用上下箭头选到PR158,可是当调到PR156再往上就直接跳到PR160了,还有很多参数都是如此
     操作2:在PR000直接用"SET"设每一位的数值,设到PR158时按SET1.5秒,就闪ERR
我估计是哪个参数被读写禁止了,可是PR160是出厂设定为0的,也就是可以读写任意参数,PR77也是2啊,还有哪里的问题呢?

楼主:
难道真的没有人知道吗,还是根本就不愿意帮我啊,
算了!

网友A:
楼主还没搞定啊?再不行恢复一下参数看看,关注。

楼主:
是啊,没搞定
难道你们设参数时,所有参数都可以设吗,我这里很多参数都不能设啊,第一次接触三菱变频器,真是不理解,恢复到出厂设定是调PR75吗?

网友B:
没有用过日系的变频器,太具体的问题一筹莫展,我也跟着着急呀。

网友C:
不知道你用的什么型号的变频器,看了A700说明书,应将PR79=2,要不,你试试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你用的什么型号的变频器,看了A700说明书,应将PR79=2,要不,你试试看
E-520S,PR79=2对A700来说是外部模式,不可以。其实在做A700的时候,没有必要进入参数去挑PR79来选择外部/pu模式。其默认值是0,可以通过面板按键进行切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啊,没搞定
难道你们设参数时,所有参数都可以设吗,我这里很多参数都不能设啊,第一次接触三菱变频器,真是不理解,恢复到出厂设定是调PR75吗?

不是啊,PR75是设置面板检测的参数。参数初始化你参照一下手册48页。驱动装置参数设置过乱,没有把握时,参数初始化也是一个选择。

楼主:
早知道星期天大家都在我就不睡懒觉了,呵呵!
楼上的朋友,我们俩的说明书可能不一样哦,我的说明书48页是关于外部操作模式的操作,具体是哪个参数号呢,我找找看

楼主:
三菱E-520S变频器将参数复位为出厂设定值是这个吗
初始化所有参数是这个吗

楼主:
咦!我的图片呢?

楼主:
有一个PRCL是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早知道星期天大家都在我就不睡懒觉了,呵呵!
楼上的朋友,我们俩的说明书可能不一样哦,我的说明书48页是关于外部操作模式的操作,具体是哪个参数号呢,我找找看
哈哈,不睡觉可不行。不过看来不是很着急的啊,初始化后重新设定需要的参数再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啊,PR75是设置面板检测的参数。参数初始化你参照一下手册48页。驱动装置参数设置过乱,没有把握时,参数初始化也是一个选择。

对,不PR75,呵呵,应该是那个PRCL,试了哦,还是不可以
想请问一下,你们调变频器的时候,参数表里有的参数都是可调的吗,我这有两台都出现同样的问题(一些参数读都读不到),我到底疏忽了哪个重要环节呢

网友D:
先将PR79设置为1 然后才可以设置PR158的参数 最后切换回PR79你需要的模式

楼主:
我试过啊,将外部操作模式PU操作模式,没用

楼主:
先谢谢,还有别的什么原因没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