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1-04):
请教师傅:
   CPM1A 用CPT可编程(有时打开文件时常出内存错误),用CX3.0可自动在线但上载失败,在线工作提示无法连接PLC,我用了串口-USB 转接器是否问题源?多谢!!!

网友A:
可能是电缆的原因;

网友B:
CX-P3.0好像是不能连接CPM1A的。
我的印象中好像是这样。
你可以不用自动在线功能,选择新建PLC看看能不能找到CPM1A,如果找的到,可能是电缆的问题,如果找不到,那说明CX-P3.0不能连接CPM1A

网友A:
呵呵;楼上的乱讲一通;

CX-P3.0是100%可以连接CPM1A的;

网友A:
CX-P  V2.0版本的都支持CPM1A系列了,更不用说高版本了;

网友C:
cpt 都可以。

网友D:
引用 网友B:
CX-P3.0好像是不能连接CPM1A的。
我的印象中好像是这样。
你可以不用自动在线功能,选择新建PLC看看能不能找到CPM1A,如果找的到,可能是电缆的问题,如果找不到,那说明CX-P3.0不能连接CPM1A
呵呵!
  胡说八道!
  是RS232 To USB或CIF02的问题,不关CX-P3.0的事。

网友E:
CX-PROGRAMMER Ver 3.0確實不能AUTOONLINE!CX-PROGRAMMER Ver 3.0 它的OS也確實與XP不相容!特別是連線部分。
因此;在CX-PROGRAMMER Ver 3.0選單中可以選C200系列連線。CX-PROGRAMMER Ver 3.3就可以AUTOONLINE,不必費心去設定PLC TYPE!

iton :你的根據是什麼?為何說pycathiu 胡說八道?你給個說法來!不然利昌機電要處裡你。

网友D:
TO:利昌机电

"CX-P3.0好像是不能连接CPM1A的。"

我以前可是一直在应用的.

网友F:
我也想问一下,为什么我用CX-PROGRAMMER Ver 5.0连CPM1A连不上呢?
我也是用USB——RS232转接口再接原装数据线,这条转接线连横河的设备随便连,应该没有问题。我用电脑识别的COM4口连,然后再用“自动在线”,可就是连不上,请问各位这是不是还有哪个地方设置不对?

楼主:
多谢众位师傅,我经过多次在线工作连机,终于连上一回,我想可能是连接电缆软件和V3.0兼容性问题.再次多谢众位师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