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1-04):
三菱A700自学习
我现在用的是三菱A700的0.75KW的变频器,电机是7.5KW的,我经过初始化后,变频器上设置的参数是Pr.71为3.Pr.80为0.75;Pr.81为4;
Pr.83为380;Pr.84为50;Pr.96为101;
我用这个变频器同样的条件自学习过,但现在我怎么也不能让它自学习,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大家给我指点一下啊,我哪儿还没有注意到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三菱A700自学习
我现在用的是三菱A700的0.75KW的变频器,电机是7.5KW的,我经过初始化后,变频器上设置的参数是Pr.71为3.Pr.80为0.75;Pr.81为4;
Pr.83为380;Pr.84为50;Pr.96为101;
我用这个变频器同样的条件自学习过,但现在我怎么也不能让它自学习,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大家给我指点一下啊,我哪儿还没有注意到啊?
楼主不太明白你的意思,0.75kw的A700变频器与7.5kw的电机配?做自动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