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1-04):
求助:
 我现在在现场,用的三菱FX2N的PLC,出现了一个怪现象,PLC运行一段时间后(无规律),会出现PLC运行灯亮,无错误,但实际程序不运行(编程软件监视PLC处于stop),而且掉电保持单元D,M大部分清零复位(此时未断电),Y输出部分有部分没有(M8000对应的灯消失 LD M8000, OUT Y11,Y11不亮,LD Y10 OUT Y20,Y20有输出)的现象,将运行开关拨到停止,再上电就又好了,然后不知什么时候就又出现了,请问大家碰到过没有?

网友A:
那电池用了多久了?PLC用了多久了?

楼主:
电池没用多久,也没有断过电,PLC也是刚用的

网友B:
考虑一下干扰问题
我遇到过按了急停,但还是有输入,输出。
加了屏蔽线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考虑一下干扰问题
我遇到过按了急停,但还是有输入,输出。
加了屏蔽线就好了
不明白?为什么按了急停就不能有输出?
加屏蔽线?是指所有信号吗?还是急停信号?谢谢!

网友C:
我前几天也碰到了这事,就是程序式有问题,我是在原来程序上改的,后来造成了扫描用期过长,软件上说SOTP了但是PLC的RUN灯还亮,断电后就正常,一动作到这一步就停了,后来一查才知是这事,我想你的跟我的也是好像

网友B:
急停信号进入PLC,一但触发禁止所有输出
至于加屏蔽线的话
你看哪些地方最容易受干扰
再个就是安全性能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