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0和410的区别?

楼主(2007-01-04):
请问各位前辈西门子440和410的区别?

只是价位上的区别吗?

不知性能上是否有大差?

请各路大侠不吝赐教!

楼主:
哪位高人指点一下。

网友A:
有差别。410是简单的控制,440的控制功能比较多。有矢量控制;而410就不是矢量控制。

网友B(2007-08-07):
410是廉价型,供电电源电压为单向交流,用于三相电动机的变速驱动,例如:泵类,风机,广告牌,移动小屋,大门和自动化机械的驱动。0.12kw至0.75kw
440是适用于一切传动装置。单相或三相交流电源。据有高级的矢量控制功能(带有或不带有编码器反馈),可用于多种部门的各种用途,例如:传送带系统,纺机,电梯,卷扬机以及建筑机械等。0.12kw至250kw

网友C:
410是简易型,小功率,类似于三菱的S500系列;
440功能比较强,功率有几百KW的,类似于三菱的A740/A5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