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1-04):
各位老大,能不能在WINCC中实时的获取某些变量的值啊!!!!表情表情如何获取阿??请各位高手告诉我。

网友A:
我也是处鸟一个,呵呵

先在  变量管理器  中建立一个  变量  ,并连接到PLC的相关地址处
再在  图形编辑器  中的 相关画面 中画一个  输入/输出域  ,并连接到上一步中 建立的变量(设置需要的更新周期)

不知回答对不对

网友B:
更新周期设为:upon change,一般默认是2s

网友C:
什么意思啊?wincc的数值不是实时的吗?

楼主:
呵呵,谢谢各位了。也许我表达的意思不是很明白。我的意思是,如何从WINCC中提取出若干个变量,存到一个文本文件中去或者如何把文本文件中的数值赋给一个变量使之能够在WINCC中显示??谢谢了。

网友D:
那就用脚本编吧

网友E:
用脚本,可以进行文件读写吧?!

楼主:
问题是如何触发脚本阿!!用vb或c这两种WINCC倒是都支持,但是我如何触发这段代码呢??在WINCC里没有找到类似其他对象编程环境中有的时间触发器,倒是在其系统里有一个ONTime的函数,不知道如何应用,望各位高手写的明白些。万分感激!!!!

网友C:
脚本都是要触发的.
在全局里建一动作,把你的代码放进去.
选择该动作的触发器类型,有周期的也有变量的.周期的有250ms,500ms,1s等.